遇到封装问题

楼主(2008-09-15):
请教各位大吓们,我把元件的封装画好后,再把它调入PCB板里的时候,可是元件的直线(ToPoverlay层)变斜了,直线上面有点毛毛的,不是标准的直线啊,是怎么回事??? 谢谢相告!!!

楼主:
用的软件

我用的是 Protel 99 SE

网友A:
o

应该是做库的问题

网友B:
库没做好!

网友C:
没问题

  因为Protel99比较老
  所以放大缩小会因为没有平滑而产生锯齿,纯粹是显示原因
  你按PageUp和PageDown切换放大倍数就知道了
  不影响使用

网友D:
双击那条线看坐标就知道到底平不平了

网友E:
玩笑

你弄个水平尺子 把你的电脑摆平 量一下不就哦了 o(∩_∩)o...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