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刚学会点顺便画个图,大家指点指点!

楼主(2008-09-21):
(无正文)

楼主:
怎么才能是线之间的干扰最小啊

     是单面还是双面的?     费解?

网友A:
    我在想你两个电容中间的芯片发热量大不大,会不会把两个电容烤得寿命缩短.

网友B:
是应该放在边上。

网友C:
发热问题??

显然中间的IC是放电解电容相反面的.从元件丝印颜色看出来的.不知对不对?

网友D:
板子不大,问题不少

楼主:
嘿嘿……多谢指点,我会修改的……

网友E:
继续努力吧,都是重新手做起的。

网友F:
重叠问题

注意下 J3和SP的重叠问题,钻孔怎么钻到元件上来啊?

网友G:
机械尺寸线都是歪的

楼主:
我的修改……

   这是单面的,……

楼主:
在传一个双声道的单面

  大家说说覆铜的 好处都有什么啊!优点及缺点

网友H:
RE

用是可以用,可是怎么看了那么别扭呢?好奇中

网友I:
覆铜

覆铜有时候可以减少“地”引起的干扰

网友J:
显然中间的IC是放电解电容相反面的.从元件丝印颜色看出来

楼主:
不是的:

  都是同一层的,我是把散热器安装在下边的!

楼主:
覆铜多了会引起干扰吗?

   不是说覆铜多可以防止干扰信号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