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兄弟能帮我解释一下这个过孔与覆铜之间的间距为何会

楼主(2008-09-22):
BUG, PCB, UG, se, pc
兄弟们注意右上角这个过孔......怪事啊,为什么其他过孔与覆铜之间的间距都没问题,惟独这个过孔有问题?这个过孔我也是直接复制的其他过孔用的啊?还是做完PCB拿回来焊接才发现的......最最关键的是,这个现象居然不可复制,我重新覆铜就不会出错!

怎么会产生这个原因的呢?难道仅仅因为我用的是盗版?还是99SE的BUG?

网友A:
应该是铺铜后过孔改大了

网友B:
o

看看你的过孔怎么没有网络

楼主:
to vwwj 覆铜是最后一道工序,而且过孔都是复制来的

我不可能去改过孔

to gjg191 手工布线......

网友B:
o

如果是重新敷铜就不会出现的话,应该是间距设定问题下敷铜的结果.
在画好板子以后 design rule  检查的时候都没有检查出来吗?

网友C:
神奇

如果不是铺铜之后再改孔大小的话,那这个也太难解释了

网友D:
应该是铺铜后过孔改大了

 相关链接:http://www.ic-igbt.com

网友E(2011-09-30):
好像是过孔变形了。

网友F:
惟独这个过孔有问题

网友G:
你直接复制过孔放置应该短路才对啊,复制放置过孔到已经覆铜的PCB需要重新生成一次覆铜才不会错误,不然会跟覆铜短路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