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板应如何印制冲裁

楼主(2008-09-24):
PCB板应如何印制冲裁呢?下面就介绍印制冲裁所需的材料和方法:
一、印制板下料,孔和外形加工都可采用模具冲切的方法
冲孔:生产批量大,孔的种类和数量多而单面纸基板和双面非金属化孔的环氧玻璃布基板,通常采用一付或几付模具冲孔。
外形加工:印制板生产批量大的单面板和双面板的外形,通常采用模具冲。根据印制板的尺寸大小,可分为上落料模和下落料模。
复合加工:印制板的孔与孔,孔与外形之间要求精度高,同时为了缩短制造周期,提高生产率,采用复合模同时加工单面板的孔和外形。
二、冲切设备
冲切设备:冲切印制板,一般采用20吨、25吨、45吨、63吨、100吨、110吨、150吨、200吨的冲床。为了解决由于印制板在预热条件下冲切时其孔的径向收缩率较大而与冲头产生紧密咬合造成脱料困难的问题,现已普遍在60吨以上的冲床上装设液压卸料或机械辅助脱料装置。同时要求冲床必须装有可靠的安全操作装置。
冲切力和脱料力的计算
冲切力P冲(N)的计算公式:
                    P冲=1.3Stてo(N)
式中:S:冲切周长(mm)
t:板材厚度(mm)
てo:板材的抗剪强度(N/mm2)
1.3:冲切安全系数
脱料力P脱(N)的计算公式:
P脱=(0.2~0.3)P冲(N)
式中(0.2~0.3)为“脱料系数”
三、模具
用模具加工印制板,关键是冲模的设计、加工、还有安装与调试。
1) 模具知识
2)冲床吨位:40吨、60吨、80吨、100吨。
3)脱料装置:一般在60T以上的冲床均加装液压卸料或机械脱料装置。
4)工模种类:工顶模、液压模(如图2-46)

1 外形复杂槽位较多的板用液压模具冲板。
2 外形简单,孔位较少的板用工顶模具冲板。
4)冲板方式
1 双面板或多层板,直接放到模具可冲板。
2 单面纸板及单面纤维板需用烘箱预热,戴针织手套冲板。
2 模具的设计与安装
1)根据冲模设计计算的冲切刀,冲模的大小,闭合高度等选择冲床(包括类型、吨位)。
2)开动冲床,全面检查包括离合器、刹车,滑块等各部分是否正常,操作机构是否可靠,决无连冲现象。
3)冲模下的垫铁,一般是2块,必须在磨床上同时磨出,确保冲模安装平行、垂直。垫铁放置的位置既不防碍落料同时又要尽可能靠近冲模中心。
4)要准备几套压板及" 形头压板螺钉,以便与冲模对应使用。压板前端不能碰到下模直壁。各接触面之间应垫砂布,螺钉必须拧紧。
5)冲模安装时要十分注意下模上的螺钉、螺母不要碰到上模(上模下降,闭合)。
6)调整模具时尽可能用手动,而不要机动。
7)为改善基材的冲裁性能,纸基板要预热。其温度以40-80℃为好。
8)上模和下模对位时,不能错位,看准方向,上模剪口和下模芯重合时距离最小,以保证冲板外形光滑。
9)模具不能太深,否则退料困难:也不能太浅,易造成冲不断板。
10)模具的弹料板以内的所有区域为危险区域,在机器运转的情况下,任何时候手不能伸入危险区。
四、冲切时基板预热
为了改善印制板基材的冲切性能,以提高冲切质量,一般纸质基材在冲切时应进行预热处理。纸质基材有热冲型和冷冲型之区分,预热温度在40℃-80℃之间。
预热的方法有红外线加热、电烘箱加热和蒸气热水加热,使每块印制板能保持在一定的温度下连续不断的传送到冲床操作者身边随即冲切。
预热的温度和时间的确定,与覆铜板的种类,热源的选择,预热的方式有关。一般基材表面加热温度在40℃-80℃宜,加热时间则视环境和设备的供热情况而定。不宜多次加热,否则不但收缩变化较大,冲切后的尺寸精度难以保证,而且基材容易老化,影响使用寿命。复合型基板以及环氧玻璃布板冲切时可不进行预热。
五、模具冲切印制板的孔与外形,其质量缺陷有下述几种:
1 冲孔时:孔的四周凸起或者铜箔起翘或者分层:孔与孔间有裂纹;孔位置偏或者孔本身
不垂直。
2 毛刺大;
3 断面粗糙;
4 冲制的印制板成锅底形翘曲;
5 废料上跳;
6 废料堵塞。
其原因如下:
1)冲床的冲切刀、刚性是否足够;
2)冲模设计是否合理,刚性是否足够;
3)凸、凹模及导柱、导套的加工精度是否达到,安装是否同心、垂直。配合间隙是否均匀。
4)凸、凹模的间隙过小或过大都会产生质量缺陷,是模具设计、加工、调试、使用中最重要的问题。
5)凸、凹模刃口不允许圆角,倒角。凸模不允许有锥度,特别是冲孔时不论是正锥与倒锥都不允许。生产中要随时注意凸、凹模刃口是否磨损。
6)排料口是否会理、阻力小。推料板,打料杆是否合理,力足够。
7)被冲板材厚度,基板的结合力、含胶量,与铜箔的结合力,热温度与时间等也是冲切质量缺陷分析时要考虑的因素。
PCB资源网-线路板行业门户网站。提供PCB技术PCB软件下载PCB视频教程(Protel99se视频教程powerpcb视频教程)、电路图等免费信息
本文地址:PCB资源网 - PCB板应如何印制冲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