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线后焊盘、导线发绿

楼主(2008-09-25):
最近在画PCB,遇到了如下问题,一直找不到答案,希望高手给指点一下迷津。
    1、自动布线后,整个板面都是正常的红色和蓝色导线,焊盘也没有变绿的。但只要点一次design---ruler,不做任何修改,关闭后,原来的板面就出现了许多变绿的导线和焊盘。请问这是怎么回事?
    2、手动布线,为什么布线空间看起来很大,而且导线的网络都定义好了,但有时候线布出来的线还是绿色的?
    3、以上现象,对加工PCB有没有影响?
    我觉得没有违反Ruler里面的安全间距设置呀?
     帮帮忙!谢谢

网友A:
要看你的RLUE里面]的设置,不是 你有没有感觉是否违反规则,在是通过具体的数据比较看是违反了还是没违反,答案是肯定或者否定的。
  间距是为了防止信号之间相互干扰才根据需要设置的,当然,间距太小的话制造厂家要求就高,有可能造成短路。

楼主:
问题已找到

谢谢!问题已找到.
    还上rules 设置没有设置好,现在好多了.

网友B:
这个

肯定是rules没设置好的了

网友C:
RULES没有设置好

RULES没有设置好,你打开关闭都是默认的了,改一下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