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PROTEL DXP中,怎么样实现两个原理图连接的PCB板制作,请指

楼主(2008-10-07):
是这样的,由于一张电路原理图纸画不下所有的元器件,所以画了两张原理图,输出输入都用了端口表示,再画了一张“自下而上”的层次图,我现在要将前面的两张原理图制作成PCB板,如果是一张的话我就好办了,但是现在是两张,请问用什么方法将其连接起来,生成一块PCB板!谢谢大家

网友A:
在同一个工程项目下不就可以了吗?

楼主:

我现在是将他们合在同一个工程下面了,但是不知道怎么选用这几张图纸中的哪一张来生成PCB板,即不知道在哪一张原理图中点击的design--update pcb document*******.pcbdoc?

网友B:
o

应该是在层次图中

网友C:
这样

建个.prj属性的原理图,然后在里面画上以你两个原理图命名的原理图模块,这样就OK了,无论你点哪个原理图update都可以了

楼主:
还是有点疑问

再求上面大哥所说的,还有一点不明白,你所说的“建个.prj属性的原理图”我不太明白,因为原理图不都是.schdoc为后缀名的么?怎么样建立一个.prj的原理图,谢谢

网友C:
是这样的

也就是建个原理图格式,是.sch格式的对吧,把后缀改成.prj就可以了

网友D:
做一个层次原理图顶层

做一个层次原理图顶层包含你的那两个原理图,在生成网络表的时候,选择网络连接的那个选项,在PCB中加载网络表就可以了。以后更新也是直接更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