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rcad中同一器件不同part在分层式原理图中不同的sheet上问题

楼主(2008-10-14):
总说电源管脚重复:
Duplicate pin U3 pin 12. Possibly a complex hierarchy in logical view or duplicate part reference in physical view.

用edit part把某几张sheet上属于同一器件的part的电源脚删掉(在其中一个part中保留电源脚),又说封装不同(design cache中的封装会增加一个不同的型号):
 Part U3B of type LM339/SO_3 is packaged incorrectly with parts of another type in the U3 package.

请问如何解决?必须同一器件的各个part都放在同一张sheet上吗?
请教高人~~

网友A(2014-10-15):
楼主这个问题解决了吗?怎么搞定的?

网友B:
你的这个U3是不是由多部分组成,然后你在不同的原理图上复制过来,如果这样的话那么器件的属性就不一样,就会报错。

网友C(2014-12-15):
我也碰到这个问题了,楼主解决了吗?

网友D(2015-04-24):
解决了没有,是什么的问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