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L DXP和99有什么区别(或者说突出的地方)是在那里?

楼主(2008-10-22):
如题!谢谢大家

网友A:
说真的就是升级了而已!

不过功能就强大了些吧!!

网友B:
如下

占用更多的磁盘空间.消耗更多的CPU和内存.
功能有那么一点点增加.

网友C:
ad6不错。偶现在用的蛮爽的。

网友D:
改进很明显

我比较欣赏的一些改进:
方便批量修改器件属性
图纸编辑的互动性更好,可以直接从错误列表定位到图纸局部
支持以拖动方式布单线和总线
各种各样的选择功能,适合在复杂交错的各种对象中选择所需要的
可以方便地割断布好的线挖空多边形
可以用鼠标右键拖动图纸,就像在acrobat中拖动文档一样方便
Track上有网络标识,布线时一目了然
支持DX,绘图速度快,有透明显示方式,多了一种查看多层板的方式
支持分层查看,高亮网络非常方便
多边形管理功能不错
强大的布线规则控制
打印和导出Gerber很方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