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中如何选择网络?

楼主(2008-10-29):
用PADS习惯了,还不太习惯没有右键的用法,呵呵。

我看旁边的控制面板上find中选了网络后但是还是无法选出来相应的网络使其高亮显示,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网友A:
选option, all off

network select

网友B:
allegro中如何选择网络

如果是选中,默认快捷键F5或工具栏上的有个像“i”的图标(Show Element),右边Find栏下方有个find by name,下拉框选net,下方填net 名或点more进去选你要的net,或直接在图上点你要选的net。
高亮和选中步骤一样,只是可以在option中可以选择要高亮成什么颜色。

网友A:
呵呵,刚知道颜色原来也是可以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