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敷铜连不上GND?谢谢!

楼主(2008-10-30):
最近用Protel99SE画了块板子,在敷铜时怎么也连不上GND,找了好长时间也没发现问题在哪,打开原来画的板子敷铜时能连上GND,以前从来没发现过这种问题,哪位高人帮我看看问题出在哪,小弟不甚感激,谢谢!(后附有板子原文件)
我的邮箱:xyz2004wx@163.com
 相关链接:https://bbs.21ic.com/upfiles/img/200712/20071215161641971.rar

网友A:
回复主题:请教:敷铜连不上GND?谢谢!

你的shape有给它设置GND这个net吗?

楼主:

我用的是汉化版的不知道shape在哪?能说具体一点吗?网络表上有GND板子上也有飞线连着管脚GND,敷铜也选了连接GND网络就是连不上。谢谢!

网友B:
好象将"pour over same"打钩就行了

网友C:
发给你了!!

给你弄了下

网友D:
有这个设置,记得

楼主:
找到问题所在了

谢谢大家的指点!我找到毛病在哪了,规则没设置好:在“设计规则”里选“制版”“多边形连接样式”把“规则属性”改为“散热连接”既OK了。画这个板子的时候用过不同版本的Protel,估计是版本不兼容引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