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几篇**:PCB制版和设计

楼主(2008-10-31):
(无正文)

楼主:
大虾们指正一下啊,5555

难道已经烂得让你们无从下口了吗?哎!真失败啊!

网友A:
回复主题:冒着被拍砖的危险晒张图,呵呵!

你那USB不用走成差分线的?底层还有个地方是十字的走线,也没有铺上shape,电源和地线的宽度也没体现出来。
.......

楼主:
嘿嘿,不懂!

其实我不是很明白楼上说的,俺就是个纯粹的菜鸟,不过现在开始学习了,呵呵,如果方便的话,请解释的具体点!
我不懂什么叫差分线、不会铺shape,不过我会去查查的,谢谢mmwlb大虾!

网友B:
漂亮……

用得好象也是PADS吧?

网友C:
呵呵,要改的多,勇气可加

楼主:
到底有哪些要注意修改的地方呢?

请各位大虾明示啊,小弟不是很明白啊!呵呵

网友D:
主题:冒着被拍砖的危险晒张图,呵呵!

用PROTEL 画板应该布的更好些!一般

网友E:
……

差分信号需要平行走线

比如USB,485总线的等等

电源和地线需要加粗。

网友F:
protel99 画的

protel99 画的
布局布线都比较乱
LZ刚入门

网友G:
只是自己玩没什么意见

只是自己玩玩的话没什么意见啊,万一遇上问题还能给自己一点深刻的经验。
如果是产品,就建议将IC放在一面,要么就画成4层板。
电源和地走线要注意一下。

网友H:

PCB制版和设计:上面的文章写得很好
http://club.heima.com/forum_display.aspx?forumid=540863&listtype=6

楼主:
谢谢几位大虾的指点

多谢各位大虾传授经验,我这块板是自己玩的,想在毕业之前学学画板子,呵呵,以后还要向大家多多的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