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一篇**

楼主(2008-10-31):
看过一些资料,说是将数字地与模拟地铺在一起,同时注意元件布局是首选方法,其次是将模拟、数字地都接到模拟端。
我试验的结果是将模拟、数字地分开效果最好(我做的是视频方面的处理)。
请高手说说看

网友:
接地方法

分两个地线来接!这样就不会相互干扰

楼主:
谢谢

能不能详细说说?

网友A:
请问大家:对AD/DA的地线处理怎么看?

只要是地,最终都要接到一起,然后入大地。如果不接在一起就是"浮地",存在压差,容易积累电荷,造成静电。地是参考0电位,所有电压都是参考地得出的,地的标准要一致,故各种地应短接在一起。人们认为大地能够吸收所有电荷,始终维持稳定,是最终的地参考点。虽然有些板子没有接大地,但发电厂是接大地的,板子上的电源最终还是会返回发电厂入地。如果把模拟地和数字地大面积直接相连,会导致互相干扰。

网友B:
接地方法

数字地和模拟地单独连接,最后通过一点连接。既可以防止串扰,地又连在一起。

网友C:
数字地与模拟地不分割

我一直倾向用“将数字地与模拟地铺在一起,同时注意元件布局”的方法,苦于没有方法验证其好坏。
“我试验的结果是将模拟、数字地分开效果最好”能说说你是怎么比较的,能说具体一点吗?

网友D:
我也有疑惑

"数字地和模拟地单独连接,最后通过一点连接。既可以防止串扰,地又连在一起。"----------------这是很多书上的结果

"将数字地与模拟地铺在一起,同时注意元件布局"------------------我做nRF2401时, 问nordic的技术工程师, 他们就是让统一地.

网友E:

混合信号PCB 的分区设计 - 沈高飞.对于模拟数字地是否分开有比较详细的讨论.

网友F:
看工作频率!

网友G:
分开布局,布线不垮分割。单点连接。

分开布局,布线不垮分割。单点连接。

一博科技 http://www.edadoc.com
Your best partner
sjian@pcbdoc.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