线路板顶层放置一元件,怎样设置才能在底层同一位置放一

楼主(2008-11-01):
各位高手:我有一线路板,底层放置一四位数码管(封装类似dip16)。受“Clearance Constraint”的影响(我猜的),在顶层数码管处不能再放元件。而我看到别人的板子是能放的,比如放个独石电容没问题。请各位高手指教:我的问题在哪儿?

楼主:
大家帮帮忙啊。

楼主:
大家指教一下!

楼主:
同样的问题也放在了“技术交流”版块,大家可以去那看看

网友A:
软件问题

这个其实并不是很重要!因为由于99se本身的问题。只要你不管它,没有事的!我有时也会遇到同样的情况!

楼主:
问题已解决。谢谢大家。

网友B:
把规则改成忽略不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