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下的大哥大姐是否有拿把尺子画封装的**?

楼主(2008-11-01):
小弟最近在学习DXP 2004 可在实际的应用中却遇到了 封装的问题 就是说不知道这个器件选择那个封装类型 希望大哥大姐能帮小弟一把  给个资料查一下 谢谢了

网友A:


网友B:
哦,一般是拿着芯片对管脚,拿个卡尺;主要是看datasheet

楼主:
大家不会是做一个量一个吧

网友C:
非常用封装自己做

有些库里的封装不漂亮也自己做,用99做封装都不觉得烦,更高版本的应该更简单了吧。
库里没有的常用封装也自己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