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高手!

楼主(2008-11-04):
PCB布局中,如何在凹型散热片的凹槽内放置器件,而系统不报错。

网友A:
高手不敢当 ……

  方法有二 :
    一: 在你画pcb板时,不用库中的封装 自己在pcb里边 直接用线条 描绘出散热器的封装。
   二:  直接 (快捷键DR)在 设计规则里边 把下边图中的 placement 选项去掉即可。

楼主:
除了谢谢还是谢谢

楼上大哥辛苦了,说的简洁又明白,还贴了图。21IC里多几个你这种热心人就好了。除了谢谢还能说什么呢?

网友A:
大家互相学习 !!!相互帮助应该的 加油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