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板

楼主(2008-11-09):
    小弟刚刚毕业不久来到一个做电源厂里面工作这是用厂的方案帮他们布线搞好的板子不知道是否要改进

楼主:
这是没有丝印线的

网友A:
看不出来哟

网友B:
挺好,开关电源布板是要些水平的

网友C:
请教:这种粗的走线是怎么实现的?

请教:这种粗的走线是怎么实现的?

网友D:
re

上次看过一贴子,里面有PCB文件,看到是用大量的小块敷铜实现的

楼主:
回6楼

我使用覆铜这个方法实现的,因为刚刚布线不漂所以想到用辅助线条把布局搞好然后再沿着线覆铜这种笨方法!

网友E:
看上去,很好漂亮!!

看上去,很好漂亮!!

楼主:
回10楼

那只是为了检修方便做出来检测电流

网友F:
楼主画的不错 学习了!

   补充一下    上边 提到 大面积走线 99se可以用  place  file 里边的放置矩形填充  也可以的!

网友F:
请问 楼主 几个问题:

  上边的图 开关电源 是自激的吗  驱动芯片是什么型号的啊 ? 楼主的板子 在板子的正面和反面的表示层  没见过这种画法 应该是单面的板子吧!板子有没有保护什么的?  学习了  !

网友C:
多谢!!

Place--Fill命令不方便修改,还是用LZ所谓的“笨方法”画出来的板子漂亮!PCB 布线不是技术,而是艺术!深有体会!

楼主:
回十四楼

是自激的,用台湾通嘉公司的LD7575电源芯片,为了节约成本是用了单面板,芯片外围电路带的保护和后端输入的保护

网友F:
应用 电路图

网友F:
回复楼主 应该是 它激 式 开关电源

  pwm  ld7575   给你介绍一种  uc3845bn  挺好使的 哦!

网友G:
回答上面说的为什么布线那么粗!

楼主在画图中,大量使用矩形铺铜实现的。

网友H:
我记得有个帖子也是开关电源pcb的

我记得有个帖子也是开关电源pcb的,ms有人说他的板线的间距太小了,一般开关电源哪个地方的间距要比较大

网友I(2008-12-09):
COMP短点会更好

我的经验分析:COMP和CS分开走是好的,但是COMP走线太长的话是不好的。
COMP和CS走在一起会使COMP受到CS的影响,输出不好,严重的话可能会使ic工作状态不正常。
COMP走线太长则容易引入干扰,输出也会受到影响

网友J:
高压线要注意间距,防止爬电

  其实我对负片一向不感冒,因为信号线有个串扰问题,线距达到两倍线宽的时候尚有30%干扰,
  负片方式把信号线弄得那么粗,线距只有0.1线宽,串扰能不严重么?

  因此信号线的话最好在合适范围内选择较小的宽度,电源线加粗即可.

  但是电源线也不要随意加粗,要考虑爬电问题,例如市电整流后有310V,如果只是2W的功率,那么电流也就6.4mA,0.254mm线宽就够用了,剩下的隔开大距离防止爬电

网友K:
请教"笨办法"

LZ的"笨办法"是怎么么做的啊?

网友L:

画的不错学习了,不过开关电源走线的间距小了些,打高压不知能不能过。

网友M(2009-01-08):
共模电感那两个小三角的意义:过ESD(静电放电)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