晒处子板了哦~大家提建议啊~

楼主(2008-11-12):
平生第一次制版子,在很多处理上还存在许多问题,希望大家多提提建议,哈哈
是430控制三个电磁阀,两个直流电机,一个舵机
地线处理时本来是有电源地和信号地的
水平有限就把所有的都接信号地了
下部工作我就是这个

这就作为我的第一季吧

哈哈

待续~

网友A:
布局有待提高!!

楼主:
回复楼上

除了布局,对于走线还有什么看法,比如电源线和地线的走法
板子是100*70的,放的元器件感觉多了些

网友B:
走线有待提高:

比如电源线太细,走线走最近的距离,部分走线的拐线可以提前

楼主:
回复楼上

走线走最近的距离有的时候比较凌乱,在电磁兼容性方面是不是会有影响呢?

网友C:
对于刚布板的人来说,非常不错

要赞一下。
一点看法:
元器件已经非常松了,又不是什么发热的器件,挤近一点效果会好些。
空间那么大,就将模块之间的距离拉开点吧,不说美观,调试都好。
那么大的空隙,铺下铜效果不错的。

网友D:
走线首先不是要求美观的

布线并不是越美观越好,得考虑实际应用。

美观的板子不一定好用

原则上如果没有特殊要求,信号线应该越短越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