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学的DXP 画了了小板子 请大家指教

楼主(2008-11-14):
音响的电路板 用的事TDA2030A  大家看看 !!

网友A:
楼主要注意 干扰啊 尤其是 音响 功放板子

   元件的摆放!  呵呵   加油啊 ! 给你  一个 tda2002 的功放板吧!      99se画的!

网友B:
楼上真有钱,搞个小功放都用双层板

楼主:
a

有没有人告诉我  我这样直接做电路板可行否 还有哪需要改进的地方 麻烦告诉小弟一声 谢谢了

网友C:
AUDIO.PCB.

NO 太差的!

楼主:
现在怎样啊 给点意见 谢谢了 说说 要改进的地方

俺事菜鸟 刚学会的 还希望大哥大姐们  能指教一下呢 谢谢了

楼主:
m没人搭理俺啊

有人指点一下俺不 ?

网友D:
这种帖子最好这样进行

给出你的原理图,如果可以传上来,有人会给你示范的。

上传*.SCH和*.PCB文件时,修改扩展名为JPG|GIF|RAR|PDF之一即可。

-----你的图没有解决入口和出口问题,应当有焊盘或插座供输入输出使用。

网友D:
这个图那么简单

可是线那么多是长长的,很不理想

网友A:
回三楼 :

  双面的杂音小啊  , 单面的 虽然 成本降下来了 ,但是 杂音也跟着升上去了!  自己 使用 ,无所谓了,根据自己的情况来吧!

网友E:

虽然我也是很新 的 菜鸟
但是 你 这就是机器布线
貌似你自己都没动手布线
功放电路 走线长 噪声多
菜鸟的我认为 很不行

楼主:
谢谢了

我也是一个很新的菜鸟 正在努力中

网友F:
看看你的原理图,请上转

看看你的原理图,请上转

网友A:
给lz 一个样板单面的

  有时 是可以飞线的啊 !不必要绕线 !tda2002 应用小功放

网友G:
唉,我真的对LZ无语了

楼主:
这个是原理图

网友H(2009-02-12):
我该说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