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焊盘的通孔做小了怎么办

楼主(2008-11-20):
前几天做了一块板子,因为有以前别人画的PCB,没好好检查就把板子做出来了,但现在发现有几个焊盘上的通孔做小了,元件插不进去。不知能不能再把孔开大一点,这种情况有没有人遇到过啊,帮忙解答一下。。。先谢谢了!

网友A:
个人看法

线路板布线比较密的话,加工以后可能会损坏其他的走线,要小心。如果是样板数量不多的话,把管教剪短点直接焊在上面好了也不要穿过焊盘了,如果所有的过孔都小那是比较麻烦了,在画吧。

楼主:

哦,谢谢了,网上也找了几种方法,比如把元件腿剪细,或是剪断当表贴元件等等。因为我这板子焊盘相对较多,最好是能把孔扩大些,不知道可不可以

网友:
1:加大孔。两面加锡。
2:焊一面。

网友B:
提个

把元件脚掰平了,当贴片元件使用,试一下.

楼主:
问题已解决,谢谢楼上几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