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PCB时遇到了问题,请高手帮忙!

楼主(2008-11-21):
画PCB时,我将6个元器件位置锁定后,我用左键点中其他某个元器件想移动,鼠标一点会出现很多元器件名称,让我选择,除了我选的那个元器件,其他就是我锁定的那6个元器件。不管是单击还是双击某个元器件,都会显示这个元器件和锁定的元器件名称让我选择,不知道怎么回事?就像很多元器件重叠在一起,你用鼠标去点一下一样。

网友A:
那就选择你要的不就行了

网友B:
这个与锁定没锁定没有关系

只要有重叠元件,都这样。

事实上不单单是元件,其它绘图元素也是这样,不然,怎么区分呢?你想要的不能选择出来,而由他们一起来,怎么办呢?

就这么回事

网友:
hi

你用啥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