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牛入:请教LAYOUT中总线走分支的方法!

楼主(2008-11-23):
最近在画一块板子,有一组16位的地址总线,需要去3块IC(FPGA,FLASH,SRAM),那必然需要总线分支走线,请问:分支的地方(打过孔的地方)是应该选择在IC的地址入口处还是在总线走线中间的地方?

也就是布线结构是放射型的还是环型的?

网友A:
re:

那里分支还不好说清楚,看看板子布局吧。
是田字型布局还是一字型,是双面放还是单面都各不一样。
优先考虑高速的器件如:sdram。其他根据布局随机应变就可以了。FPGA引脚可以调整,这边很好处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