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算画一块C8051F020开发板,欢迎建议

楼主(2008-11-23):
初步决定资源:
MCU:C8051F120,片内64K FLASH,4352Byte SRAM
SRAM:IS61LV256
8路12bit AD采样,通过运放缓冲进入MCU;
2路12bit DA,通过运放滤波至接线端子
PCF8563时钟
24LC02EEPROM
4位数码管
1路RS232接口
8个按键、8个LED、蜂鸣器

mail:jyxstar@126.com

粗略做了布局(见图),欢迎拍砖

楼主:
3D图

3D图

网友A(2011-09-28):
好像没有电源开关,

网友B:
板子真大……

网友C:
建议直接参考官方开发板

网友D:
板子确实很大  都够大把空间把一些贴片改成直插的了

网友E:
LS 直插有什么好?

网友D:
便宜 也便于焊接  散热性比贴片好

网友E:
我只知道贴片的更加容易焊接更换,插件的焊盘掉了也拆不下来。

网友E:
个人建议不要搞C8051F020,不然你会折腾死的。

网友F:
贴片比直插容易换,前提有热风枪,吹下贴片易如反掌。

以前我也迷信直插,现在连继电器都贴了,再弄直插,不可想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