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看这块PCB设计,给点建议!

楼主(2008-11-24):
(无正文)

网友A:
比较空,板有点大,线拉得接近90度不是很好。

其他没什么好说,板子很简单。

网友B:
板很空

线路比较简单,板子地方也很多啊,没什么意见

网友C:
谈谈

像是在画电路图

网友D:

有必要弄成3层吗!!呵呵!!

网友E:
为什么走线一定要接近90度拐角?

走线越短越好!!

网友F:
?

有奇数层的电路板吗?其实我觉得你连两层都没必要用,一层就够了。板子很空,如果没有特殊尺寸要求的话应该画紧凑点

网友G:
走线明显还可以短些

估计是菜鸟

网友H:
PCB 焊盘和过孔没有重新编辑,并可以做个补泪滴.

PCB 焊盘和过孔没有重新编辑,并可以做个补泪滴.

网友I:
真的是很空的

连线似乎应该尽量短点的,看你这版似乎也没什么要特别注意的电气要求,他们说你是3层的,我是菜鸟也看不太准,估计你这个一层足矣

网友J:
板子

如果板子尺寸没有要求的话还可以画得更小。数据线是要求最短,但是也不能走90°。板子画得不好!还需要多锻炼!

网友K:
90度的过脚可以用圆弧处理啊,那样比较漂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