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ad6有关的问题

楼主(2008-11-25):
我要把元件编号的字体改下,嫌它有点大,在99里有全局属性,选中就ok了,可是ad6里还没发现这个功能,要实现怎么办一个一个来么,不会这么折磨我吧

网友A:
re

在字符那里点击右键,选择第一项(查找相识),选择约束按确定就可以修改了。如果修改菜单不弹出来,按F10。

网友B:
对选中的对象按F11就可以做批量更改了

如何选中所需的对象参考2楼所述

楼主:
谢楼上两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