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电路板上功率怎么算啊?

楼主(2008-11-26):
最近有个想法,想在PCB板上加上电源。
各个模块的供电电压是5V,板上有AVR作CPU,MAX232和一些外围芯片,想知道我应该如何计算板子的功率,从而确定电源的功率?是将每个功能模块的功率相加吗?还有就是怎样计算AVR和MAX232以及其他外围芯片的功率呢?
谢谢各位大虾指教!!!!!!

网友A:
查芯片的 资料 上边就有 它的功耗

网友B:
加法运算

网友A(2009-02-07):
在电路板上 大概 1mm 走 1A的电流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