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画板方面的问题

楼主(2008-11-26):
各位画板走线的时候一定是一层水平一层垂直布线。偶发现自己画的板2层基本上都是水平布线,垂直的很少

网友A:
万事无绝对

网友B:
双层板不同层信号线应该十字交叉,

同向平行信号和逆向平行信号的影响不同。
另外还要注意避免“交流环”问题(大多数人好不容易躲开了第一个陷阱,却栽在这个陷阱里)。
如果两层信号中间隔着电地层,那你想怎么画就怎么画喽,例如:4层板。当然,多层板又有层叠结构、分割跨越、电源平面、电地通道、过孔等等一系列复杂问题需要解决。

上述文档可能不完整或已被更新,想获得该资料的最新最全版本,请访问:www.armecos.com

更多内容,详见:
我的培训中心
我的研发团队
我的技术顾问
    文件系统整体解决方案咨询套餐
    IP协议栈整体解决方案咨询套餐
    USB整体解决方案咨询套餐
    BootLoader整体解决方案咨询套餐

楼主:
我布的板几乎全是水平的,垂直的没几根

看看公司以前布的板子,虽然是一层水平,一层垂直,但用的过孔很多。我布一块板只用20~60个过孔,看他们布的板复杂程度没我高的都用了160多个过孔

网友B:
不是减少过孔问题,而是确保信号正确,

ls需要参加PCB设计培训,你公司原来的设计是对的,可是你没明白这样做的好处,按照你这样的布法,容易出现干扰。另外,光垂直正交还不够,还要注意消除“交流环”。
当然,如果你布的是低速板,就没问题。

楼主:
是led灯条的

这种板的特点是很长很窄,尺寸一般都是几十厘米x几厘米的,所有元件还要竖着放,不然容易断裂。这样的布局只能水平布线。我的思路是一面布电源线,一面布信号线。
这种板速度倒不是很快,控制ic最高也就25mhz,实际使用比这个低很多的

网友C:
一层水平,一层垂直

容易布通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