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PowerLogic不能识别字体“Verdana”怎么回事?

楼主(2008-11-28):
每次都要设置替换字体。
我去字体系统目录看过了,确实有Verdana字体,Word之类的软件也可使用。
我现在把Verdana的字体全改成Tahoma,说来也挺好笑,这两个字体是一个设计师做的。

我把Pads20007里几乎所有的ini文件打开看了,没找到什么原因。
如果王系统的Fonts目录增加其他字体,PowerLogic都可正常识别,怪了。

楼主:
为了学习,自顶自帖

楼主(2008-12-28):
无奈再一次顶自己的帖子

网友A:
呵呵,我是每次多按一下,懒得研究。

楼主:
难得还有人进来掺和一下,谢谢捧场

网友B:
不是很理解楼主的意思,但是也是有体会

不是很理解楼主的意思,但是也是有体会,那个软件就有这个毛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