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 VS protel

楼主(2008-12-06):
各位前辈  本菜鸟想学画板(最多倒腾个4层 给ARM用的)
学PADS好 还是protel好  听了很多意见 各说各的好····
敬请指教····

网友A:
只是个工具而已

顺手就可以了。
我现在还是99se,没觉得什么不妥。

网友B(2011-05-10):
有些人都把protel说的一文不值了 哎...

网友C:
又来了。
有个人想学样兵器,问别人什么兵器最厉害。耍刀的说刀好,使剑的说剑好,拉弓的说弓好。十八般兵器都会的告诉你自己看着办。
两个办法,什么兵器都花点精力试试,不要深入,看看哪个合适自己。另外,抽签固定一个,很深入去研究,直到完全掌握或者彻底放弃为止。

网友D:
LS说的很好。

网友C:
:loveliness:
谢谢版主给分鼓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