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Altium Designer Winter 09PCB放置汉字

楼主(2008-12-13):
此法适用Altium Designer Winter 09,Altium Designer Summer 08,DXP2004,软件
先运行DXP.EXE,再关闭此软件.

1.  将压缩包内的DXP.RCS文件放入C:Documents  and Settings(登陆用

户文件夹)Application DataAltiumDesignerWinter09 覆盖原文件

2.  将PCBHZ文件夹放入C盘根目录;

3.  在PCB界面中,点右侧的库,再点(库...),点(已安装),点下面的(库(I)...),选择C:/PCBHZ/hanzi.lib文件.(加载hanzi.lib文件)

4.   打开 PCB文件,点(放置),再点汉字,输入中文,先点(OK),再点(确定),就行了.
文件下载
http://q13003765457.banzhu.net/article/q13003765457-2-247920.html

网友A:
若仅是放汉字的话,AD6早已可以直接放置汉字了

若仅是放汉字的话,AD6早已可以直接放置汉字了
点击放置字符的属性,将字体选择为 true type 就可直接放汉字了

网友B:
呵呵,同意楼上

网友C:
LZ看来是专做电路的,对软件方面不太熟

网友D:
只会在Protel99里放汉字

网友E:
altium designer6.9怎样在覆铜上添加空心字

怎样在覆铜上添加空心字,就像上面(工控)那种样式。
谢谢。

网友F(2013-10-13):
引用 网友D:

???效果不错!请教一下是怎么样做出来的?谢谢了

网友G:
同意楼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