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XP2004中画PCB图时是否可以添加汉字?

楼主(2008-12-23):
XP2004中画PCB图时是否可以添加汉字,若可以如何操作?请大虾指教!

网友A:
做成一个元件,然后放进去

网友B:
我的可以加汉字,只是不太稳定。

楼主:
不行啊!

我试着做成一个封装,但是在做封装的时候汉字也打不进去,变成了乱码!

网友B:
有些版本可以加汉字

网友C:
以图的形式放上去,有转换软件的

以图的形式放上去,有转换软件的

网友D:
很好

先随便打个文档,然后再在页面上改改成汉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