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原理图导入问题

楼主(2009-01-04):
兄弟在一个工程里要设计两块板子,DISP和COM。在99SE下,不同的原理图可以分别导入到不同的PCB。但导入到2004后,把DISP.SchDoc导入到DISP.PcbDoc时,COM.SchDoc里的器件也会一起导入。设置了几个选项都不行。不知道哪位大哥能帮忙解决一下。

楼主:
自己帖子顶一顶

自己帖子顶一顶。

网友A:
先转换网络表

再导入网络表

楼主:
收到

那有没更直接点的办法,就如99里面直接导入PCB即可?

网友B:
没办法,就是这样的

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