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我这个转出来的gerber对么?(附PP)

楼主(2009-01-13):
protel中用的plane,中间层分割出了一小块,然后用protel转成gerber文件。
以前都是直接给PCB文件的,现在要给gerber,但是那边的人说我给的gerber不对,说那个小块分割之外的铺铜看不见,请问什么原因?

楼主:
PCB原图(keepout layer和GND plane)

楼主:
gerber文件.gp1

网友A:
是不是少个外框啊

我们公司是用WPS的,设计时有100多层,生成gerber时将相关的层合到一起,内层会和一个2mm宽的外框合在一起。我看你的内层好象是副负像的,要个外框吧。

网友B:
哪个版本的PROTEL?

看第一幅图上板子边框之外也是黑的,没定义板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