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画扳子,有几个问题想请教下

楼主(2009-02-04):
我想做一块2层板,其中有模拟部分也有数字部分.我想问下用地线将这2块分开,那地线是只要分割双面板2层中的一层还是两层都用地线把模拟部分和数字部分分开来?还有就是有些控制信号要越过分割地线的该怎么办?我的问题很初级...希望各位高手不要笑话...

网友A:
2层板的电源和地采用格子装布线

2层板的电源和地采用格子装布线
如在正面四周布上电源,中间用横线连起来,布成‘目’字的样子,然后在反面用竖线连接;
在反面的板边四周布上地,中间用竖线相连,正面中间用横线相连。
因此,2层板布线时为,一面横,一面竖。
其目的是在两层布线的板子上,尽力实现4层板的电源和地的效果。

楼主:
还是有疑问

但是如果元件比较多的话没办法把电源线或地线从板子的一边连到另一边的啊。这该怎么办呢?还有就是模拟部分也能这么做吗?为什么看到有些文档上说模拟部分不能把地线围成圈做地网使用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