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设计1个公司标牌!

楼主(2009-02-05):
公司要设计1个公司名称的标牌
大概每个字在1.4m*1.5m左右
为了晚上看的清楚,老板的意思是要在里面用高亮度发光二极管
以前没有做过,请教各位前辈,PCB板要怎么设计呢?
设计成小板子并联起来可行吗?
里面做成PCB板是不是成本有点高?

网友A:
要不要做颜色变换效果呀?

就是用led点阵拼成字,是吧?》

楼主:
re

不要做变换效果,只是排字,原理倒没什么难度,就是形状...

网友B:
有专用做招牌字的LED条吧,要不用PCB多浪费啊

另外这个电源可否用开关电源做成恒流的,每个字一个电源

楼主:
re

是打算每个字一个电源
我也想用软光管,不过老板说效果不好~~

楼主:
re

没做过这种东西,不知道如何下手,总感觉用1种/2种PCB板很难拼成上面的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