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smd ic焊盘的长度一般取多少合适

楼主(2009-02-06):
(无正文)

网友A:
那呀看引脚长度了。通常要里面能够焊接好,外面露一点方

楼主:
今天没事看了下smt工艺方面的网站

说是焊盘的长度影响到焊接的可靠性,想想平时还真没注意过这个问题,所以想问下是不是有一定的规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