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附图) 电话振铃是怎么 实现的呀? 谢了!

楼主(2009-02-08):
  在电话 打过来的时候 ,给振铃电路的是什么信号? 大概在多少伏之间?
    先谢了!

网友A:
电话振铃信号

电话振铃信号是60V左右的交流信号,用整流原理可以检测
当接听后,电话就变成12V左右的直流脉动,用MT8880,8870可以检DTMF码

楼主:
恩 ,谢了 ,还有更多的吗 ?谢了……

网友B:
2楼说的还不清楚吗? 还要怎么多???

由于输入端电容的隔直,只有交流铃流才能通过,才会振铃

楼主:
就是 想在了解点 关于 所有电话机的资料 ,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