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AD转换中的布线问题

楼主(2009-02-12):
我在网上看到布线时有这么一条:不要对地进行分割。在电路板的模拟部分和数字部分下面敷设统一地。 这个的意思是模拟地和数字地单点连接吗?什么叫不要对地线进行分割?
还有就是AD转换器件跨分区放置,那数字部分的信号线有些要穿过地线的分割线那应该怎么办?分割线只要地线就可以了吗?还是说要2面分别用地线和电源线分割的?我的AD转换器件用的是贴片,那分割线应该放在哪一层?问题有点多,麻烦各位大大帮忙回答下,感激不尽

网友A:
数字模拟统一地了,就没有分割线一说了

走线的时候,数字的走一起,模拟的走一起,不要到处交叉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