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yout问题,请大家帮忙!谢啦!

楼主(2009-02-19):
protel layout的时候,不知道怎么回事,我现在连线的时候,线能穿过keepoutlayer层,跑到外面去了,但是铺铜的时候,keepoutlayer是可以限制铺铜范围的,
而且随便在哪里都可以画导线,没有违反规则的绿色出现!

不知道不小心动了哪里的设置?

网友A:
就是这个样子的

网友B:
是不是keepout没有完全闭合好?

网友C:
画在外面,效验的时候会提示错误的吧。

网友D:
线的设置问题。你在划线状态下按teb。选择。

网友E:
要打开在线DRC就画不出去了!

网友F:
你不开DRC检查肯定啦

网友G:

线的设置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