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网格覆铜好,还是实心的覆铜好?

楼主(2009-02-20):
(无正文)

网友A:
敷铜

网格的好  利于散热

网友B:
网格的好,不会起泡

楼主:
抗干扰方面,哪个好?

网友C:
网格的好 利于散热 错误

网格的好  利于散热,

面积越大,越容易散热,
实心的铜面积肯定不网格的大

网友D:
网格覆铜的优点

网格覆铜与实铜相比,中间有孔,如果板子上有散热量很大的器件,建议使用网格覆铜,因为在铜层与基板之间还是会有一定量的空气,当板子发热量非常大的时候,空气膨胀,如果是实铜层的话,容易鼓起,使铜层脱离基板。如果没有发热量过大的器件,铺实铜还是比较好的。个人意见。Poplar

网友E:
网格比较好!但是有些版厂做不了

网友F:
我的看法

   我认为网格的抗干扰可能好一点,有磁场干扰时,相邻网格的涡流互相抵消了。

网友G:
楼上在开玩笑?

网格比较好!但是有些版厂做不了?
还有这种事???没见过,不太可能吧?可能是他们加工精度实在太低

网友H:
准确地说

为什么说网格的好呢?准确地说导电用的铜箔和内部的绝缘板的热胀冷缩系数不铜,在大功率器件发热量大的地方,铜箔和绝缘板膨胀和收缩的量不同,时间一久,铜箔和绝缘板间会脱胶,造成起泡的现象。

网友I:
我们的板子全部是实铜。

我们公司是专业画PCB的,我们的板子全部是实铜。

网友J(2016-04-22):
问下,网状的地同热焊盘地连接如何设置成十字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