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rotel DXP 封装库的讨论

楼主(2009-02-23):
在用Allegro建PCB库的时候可以用算的方法算出两个pad的间距,
然后直接输入坐标就可以按真实的距离建库,

而在protel里面,我看了几本资料,都只是写在适当的位置放置第二个pad,
后面加了个备注说第二个pad的距离一定要和真实的距离一样,
我就郁闷了,
protel又不能输入坐标,
又不能直观的修改两个pad的间距,
请教各位达人,你们是怎样用protel建库的??

网友A:
也可以输入坐标啊~!

双击试试

网友B:
把第一焊盘中心设置位原点,DXP还有实时显示的x,y,dx,dy

网友C:
用CAD先画好,导进来不就OK了吗

用CAD先画好,导进来不就OK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