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多层板的地层设置问题

楼主(2009-02-27):
最近在作一个6层板,计划的层次设置为:S-G-S-G-P-S,也就是设置两个地层。我不想把两个地定义为模拟地和数字地,因为模拟器件不多。想都设成数字地,然后模拟地在其中一层上分割一下就行了,但现在有点想不清楚的是,这个两个数字地要不要采取某种方式连接起来?比如过孔??否则是不是没有统一的参考电势了?

网友A:
本身就是“地”,不是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