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路D1的板~请大家指点~!

楼主(2009-03-01):
(无正文)

网友A:
太壮观了

楼主:
还需要优化,争取明天投出去

楼主:
是从前段时间的4路D1的主板做了部分增减

上次的主板,能跑起来,也发现了好多毛病。
俺可不老练。。学习一年多的小鸟~
这个板本计划上周3投,然后一直就在修改,优化,推迟到今天,还有不少可以改进的地方。但不能再推了,要不产品进度会受影响。

高人都那去了,也不来拍砖~王版主指点下噶~~!

网友B:
貌视可以,问题比较多...

1、DDR布的不理想
2、PCI-SATA也一样
3、整体布局也不太理想,有长总线...
4、静电群脉冲(2KV)应该不太容易过....
5、貌视protel的功底也比较差(连固定孔的DRC也没搞定...)

当然只是原板裁剪的嘛,就将就了...反正原板嘛样、你的板就嘛样,只要通就没责任了...

楼主:
LS高人~小弟先谢过~!

主板也是俺lay的。。。
1,DDR布的不理想,俺看懂一些,请详细指点下
2,主板是有PCI的,这个板摘了,主板的PCI也是跑了好远
3,布局不是很合理,主板设计时遗留的结构问题  这个板结构还是能调整,是俺一开始就错了。
4,这个不是很懂?空气500V/mm  接触1000V/mm 一般不是这样么?
5,呵呵,这个是逻辑设计管辖的。不过EDA工具用的确实不行,正在学习。

欢迎大家指教~俺先谢过~!

网友B:
re:13楼 解答如下:

A1:我贴了个“CPU-DDR2RAM-800MHz”的图,你可以去研究一下...
A3:对电源和GND电源线施加脉冲群在5KHZ或100KHZ,电压1.5KV~2KV,系统能正常工作...

网友C:
学习了。

学习了。看来我学习的路还很长啊。

网友D:
1:DDR的CLK蛇线这样做不理想。
2:DDR的ADDR,DATA,CONTROL的蛇线也走得不理想。
3:PCI总线走得长一点是没啥关系滴。
4:能不能把电源的覆铜做成圆角?
5:次板最好能计算并控制一下阻抗。(楼主应该做了吧)

整体感觉挺好!用PROTEL做如此复杂的板子,猛!

楼主:
谢谢 xlt169~~O(∩_∩)O~

忘记是在哪看着,说螺旋型要好些,还没实际检验过,这次实践一下。

1版去投了,现在开始修改,准备2版。
大家多指点~!

楼主:
RE:xlt169

5:次板最好能计算并控制一下阻抗。

目前都端接和过孔数,没有考虑微带和带状的区别。

请xlt169详解下~小弟先谢过~!

网友E:
壮观,此DSP为何物,两路D1?

好像不是DM64XX,是HI35XX一类的吗?

网友F:
我看了半天,你的GND和VCC有必要分割吗?

貌似这两层什么都没有?关键的部分啊?

楼主:
分割出机壳地,工程实践检验过了,效果要比不分的好

电源比较多

网友G:
整体感觉不错。

 wolver说的有道理。特别是ddr等长线不够好。

网友H(2009-05-15):
还是看不懂

楼主:
感谢大家的指点,非常感谢

下周就定板了,到时候再发上来请教

网友I:
顶一个

很强大.不过,你有空也要看一下另外一些软件.cadence啊pads啊wg...

记得咱们见面的时候那个做手机的哥们说menter的产品好.
找个方便的...

楼主:
恩,正在学习,完了再找郭大哥强化下~嘿嘿

网友J(2010-07-09):
以后也的干这个,赞一下

网友K:
看你的总图很壮观~~~不过你的DRC确实没设置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