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 designer Summer09中怎么为原理图中的元件增加封装啊?

楼主(2009-03-01):
原理图中放了一个元件,但是封装不对,打开元件属性对话框后,在模型中增加一个footprint,但是弹出的对话框中无法选择元件库,下拉框是空的,如下图所示。

添加PCB模型:

点击Browse按钮后,无法选择含有模型的库,内容是空的:

网友A:
还没加载PCB封装库

楼主:
08就可以直接从.IntLib中选封装

而09却只能从独立的PcbLib中选择封装,这是不是意味着Altium又准备放弃集成库了?

网友B(2009-11-23):
您好,问题解决了吗?
我也遇到了。

网友B:
大家有用WINTER 9的吗?
你们怎么解决的呀?无法添加器件封装,不认集成库,好像只认PcbLib的这个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