晒板了,

楼主(2009-03-07):
高手们多多提一些意见

网友A:
好,赏裤头

网友B:
不错

看到中间有几条线很细,这是为什么呢.

楼主:
回hjh002

走线是10mil,细的是8个mil的.整体上看上去有些细了.

网友C:
不要将trace形成封闭的环,会产生感应电动势

网友D:
我们公司规定,SOP QFP那种贴片元件,

我们公司规定,SOP QFP那种贴片元件,不可以在垫子中间直接连起来,为什么不太清楚,可能和制造有关。
我们公司里好象没有提过不可封闭布线。
对于板子来讲,4层板的EMC效果是比较好的,中间有完整的电源和地层,电源和地层相对构成了一个电容。因此要求在做两层板时也要尽力做成4层板的样子,方法就是将电源和地做成格子状,布线也要顶层、底层横竖分开。

网友E:
三个固定孔能放稳么?

弱弱的一问。

网友F:
10楼

    我来回答你说的事。
    这是因为如果直接连的话,机器焊接的时候容易把旁边的脚一起焊上。
    我也是在上海贝尔的PCB标准上看到的。下次带来的时候给你们发上来。

网友F:
上海贝尔的PCB标准

呵呵
 相关链接:https://bbs.21ic.com/upfiles/img/20093/200932622218993.pdf

网友G:
那个V8是用来干嘛的? 为什么空那么多脚??

为什么别的IC序号都是Ux,而它的序号是V8?

为什么不帖其他的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