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在powerpcb里打定位孔?谢谢。

楼主(2009-03-10):
我想在板子的四个角上打定位孔,但不知在哪个层上打,定位孔和安装孔一样么? 我的板子是两层板子。

网友A:
定位孔

定位孔可以通过作一个定位孔的封装,然后再掉出来放在你的板子的四个角,那就是定位孔

网友B:
同楼上

正如楼上所说!

楼主:
谢谢

谢谢,可是定位孔的封装怎样做呢?是不是在原理图中做,我用的是ORCA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