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L用了近十年没发现的功能

楼主(2009-05-07):
呵呵 高手别见笑啰...
原来做芯片封装,都是一个焊盘一个焊盘放或者找一个相近的改,做个封装一般得几分钟到一小时不等.

网友A:
re

请问下楼主 一直怎么做库的呢?

网友B:
就是这样做的

LZ不会用了10年没有做过元件吧

网友C:
呵呵 原来做元件都是

一个焊盘一一个焊盘的放,什么位置、大小等等都是一个一个改过来的。呵呵

网友D:
这个有点夸张!

找个相似的改!

网友C:
呵呵 楼上的不会也没发现吧

网友E:
不是吧 ,这也要用10年发现

网友F:
你想说什么呢???

网友G:
不会吧

如果是那些关键对称的,用元件向导,直接输入焊盘长度,宽度,焊盘距离,焊盘数量,就差不多了

网友C:
2 2 2

引用 网友G:
PCB 技术 ←返回版面

10楼: 不会吧

如果是那些关键对称的,用元件向导,直接输入焊盘长度,宽度,焊盘距离,焊盘数量,就差不多了

------------------------------------------------------------------
呵呵 楼上说的极对。 就是这点原来没用过。

网友H:
高手

楼主这样做芯片封装,那才叫高手,哈哈....直接从坐标下手了.

网友I:
其实有时候被最基础的东西卡住

如何熟悉一个软件,其实教科书也是人写的,他们也不可能熟知软件的所有。只要自己去悉心发现

网友C:
呵呵 原来新建元件

跳出向导,就是 咔擦一下,关掉。
早几天好奇心使然(有点太晚 呵呵),想看看究竟,啊 原来还可以这样做封装 真的是大吃一惊啊。
做一个100脚的LQFP,两下就搞好了。

网友J:
PROTEL用了近十年没发现的功能!申请吉尼斯吧!

是啊,你想说什么呢???

网友G:
其实熟悉常见封装尺寸且封装对称得都很快地

向导里面元件类型如果按实际选的话,还可以看看3d效果。。。

网友K:
PROTEL99一直用到现在?

99年的计算机现在都不能用了吧?

网友L:
牛xx

LZ 用的方法精妙啊。

网友C:
回17楼

我可没说电脑用了近十年哦

网友M:
LZ才发现啊?

       我刚学时就用这个了。

网友K:
电脑不是直到用坏才淘汰的吧?

那软件呢?

网友N:
汗...服了YOU!

Protel这厮还是早点摆脱为好!
还有更恶心的,原理图中你拖元件时连线默认是断开的!
开发这软件的估计脑袋进水了,我仅仅是挪一下位置干嘛连线你就断了?
刚一认识他就异常讨厌它!

楼主:
呵呵 想找个新的软件用用

就是现在手头没有

网友G:
re23楼

可以设置的。
在tools-〉preferences->options->component drag下选connected tracks
不过偶试了没用,不知道哪里出问题

网友O:
当初我做一个元件的封装用了1天半

1136个球的。。。
原理图用了1天多,PCB封装用了2个多钟头。
原理图分了十几个小块,跟datasheet对照着一个pin一个pin添加,添加一个,就在datasheet的pdf上用黄色高亮划去一个(怕重复)。。。画完了还找一个同事给我校对了一下。
PCB的就简单的,间距相同的球,用复制,1生2,2生4……一行出来了,一行生两行,两行生四行……,然后再把边缘的几个没有的去掉,但是编号一个一个点着改的……
那两天把我眼睛累的啊……

网友N:
谢谢ll_sd

我这似乎没有你说的那个选项啊?
不过我都用快捷键E然后用drag命令移动
再下载一个  Protel99seMEX(Protel99se鼠标增强软件) Rev3.0
就很方便了

网友P:
拜托!

拜托!做封装有两种方法,一种是手动,另一种是封装向导器

网友G:
re

设置在右下角,移动元件用edit-〉move—〉drag移动线不会断,不过这功能比推挤还不实用

网友Q:
呵呵,搞笑啊

请问这儿是猫扑娱乐门户么?呵呵呵

网友N:
ll_sd:谢谢啊,终于找到这个选项了,不过我的也没用

你有没注意过,打开这个设置窗口需要在PCB的环境下的tool菜单下;
在sch环境下看不到这些选项的,跟这个不一样,我刚才好找啊,不过你的看样也是在PCB环境下打开的!

我的是SP6,是网上流传的那个汉化版,不过只汉化了菜单,02年从公司同事那复制过来的,一直还比较稳定,所以一直用这个,近两年才很少用,终于摆脱了!

如果不是汉化菜单导致,那只能说明这个软件更有问题,居然在PCB环境里调出sch的选项,晕...

网友R:
我的方法

在PROTEL里面,PCB库的话,一般器件和接插件的封装一般都会自带,输入关键字都搜得到。拿过来稍作修改就能用。
自己做的话推荐用IPC FOOTPRINT WIZARD,这是一种国际标准,所有的大型器件厂家都会遵守这个标准,并且封装的各种参数都会在PDF数据手册上列出,符号都是统一的,比如e表示引脚间距,E表示元件宽度等。
您要做的,就是一个个把它们按向导的提示一步步输入进去。最后一定能生成一个保证没有问题的PCB封装,前提只要你没有输错数据的话,而且还可能生成三种,分别对应低、中、高密度的板子,后缀相应为M、N、L。可以根据使用场合选择。

网友S:
Protel中有很多功能没有用过的,很正常,不过发现效率低时应该改变一下,想想有没有其他的解决方案!思维问题

网友T:
呵呵,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

楼主很专心,不过交流可能少了点!

网友G:
同意34楼的

软件是提高工作效率的一个工具,如果效率低了,就要想想有什么方法改变,同时也不要指望软件能直接帮你解决问题

网友U:
LZ,很强大

LZ,很强大

网友V:
为什么不可以?

 PROTEL99一直用到现在?

99年的计算机现在都不能用了吧?
------------------------

我有台pii400,现在还在用,protel99+win2k

网友W:
呵呵楼主不会一直MAKE LIBARARY吧

呵呵楼主不会一直MAKE LIBARARY吧

网友X(2009-06-23):
楼主难道不自己做一些变压器库么?

楼主难道不自己做一些变压器库么?

楼主:
呵呵 几乎所有元件都是自己做的

包括像0805这样的简单元件。
呵呵 不要笑我哦,不喜欢别人做的尺寸,自己按元件尺寸再做封装。

网友Y:
其实,这也反应出一个问题,用protel的,

基本都是脑袋不**的 。

跑跑跑,别打我。。。。。。。。。。。。。。。。。。。。。。。。。。。。。。。。。。。。。。。。。。。

网友Z:
向导,布道3分钟

不需要放汉盘

网友AA:
还好看了下

要不我也要用近10年没发现。。

楼主:
哈哈 42楼的聪明

本人景仰啊.............

网友AB:
可能是这样

以前学的时候,教课书比较少
所以楼主可能是自己摸索学的,不知道有情可原,
现在,如果按照教科书来,都是先从那个库向导开始的

网友AC:
汗,的确可以申请吉尼斯了

楼主:
呵呵 我的板图

几乎所有的器件封装是自己做的.

网友AD:
我那个十年前的计算机还能用啊

Asus TX97E + Intel P55C 166MMX 哦, 换过 EDO 了

网友AE:
曾经

很早学PROTEL99SE的时候用过楼主的方法。但是,后来懒惰了,直接找相似的改了,呵呵。

网友AF:
偶做封装不用向导

偶做封装不用向导

网友AF:
这个可以穿裤子

这个可以穿裤子了

网友AG:
没有人教自学的吧

网友AH:
protel99

貌似很多人知道的

网友AI(2009-11-20):
TO42楼
to42楼的王XX,你用什么软件?你的脑袋是不是很**?能介绍组成材料吗?
谢谢!

网友AJ(2013-09-09):
这个方法慢,真需要10年

网友AK:
看来基础我还要复习一片

网友R:
原理图中拖元件线不断,按住CTRL键就行了。
PCB中实现拖动元件连一起走,是用DRAG命令,不是MOVE。

这个功能在原理图里还是很实用的,PCB里用得不多。

网友AL:
引用 网友O:
1136个球的。。。原理图用了1天多,PCB封装用了2个多钟头。原理图分了十几个小块,跟datasheet对照着一个pi ...

:victory:

网友AM:
雷啊!汗啊!

网友AN:
今天下班去申请QQ哦,听人说居然不用每次申请?这怎么可能!

网友AO:
要进步,更新软件能让你提高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