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线载流量的经验数据--来自美国工程师

楼主(2009-02-10):
美国PCB行业资深工程师Christopher T.Roberston关于导线载流量的经验数据如下:

宽度为0.01英寸(0.254mm),厚度为1.5盎司(0.0525mm)的导线可承载电流是1A;

宽度为0.04英寸(1.016mm),厚度为0.5盎司(0.01778mm)的导线可承载电流是1A;

据此,PCB布线时若需要过大电流的导线无法做很宽时候(LAYOUT所限),可以在SOLDER层的该线上画线(一般比TOP/BOTTOM等宽或者稍窄一点),则厂家就会在该线处裸露铜,你可以通过加焊锡的方式,提高载流量。这是细线过大电流的一种方式。

网友A:
盎司!!!

释义:
  (1) [ounce (缩写oz)],英语ounce的译音,香港译作安士。英制重量单位。为一磅的十六分之一。旧称英两或唡。盎司(香港译为安士)是英制计量单位,符号为ounce或oz。作为重量单位时也称为英两。
  (2) 常衡制的一种质量单位,等于1/16磅,或约等于28.3495克。
  (3) 药衡制或金衡制的一种质量单位,等于480格令或31.1034768克。
[编辑本段]分类及换算
  金衡盎司:重量单位。整体缩写为oz.tr(英)、oz.t(美)。常见于金银等贵金属的计量中。
  1盎司=31.1035克
  12盎司=1 lbs磅
  “盎司”是国际上通用的黄金计量单位。
  一盎司约相当于我国旧度量衡(16两为一斤)的一两
  旧时银行按旧衡制收进的黄金,都要按1两(旧制)等于1.0047盎司折合入库,就是说,旧制1两比1盎司略多一点。现在实行的新度量衡制,1盎司就等于31.1039克,也就是等于公斤制的0.622两。
  常衡盎司:重量单位。整体缩写为oz.av。
  1盎司=28.350克
  1盎司=16打兰(dram)
  16盎司=1磅(pound)
  药衡盎司:重量单位,整体缩写为ap oz。
  1盎司=31.1030克
  液体盎司:为容量计量单位,符号为oz
  1英制液体盎司=28.3495231毫升 (1/5英制及耳)
  1美制液体盎司=29.571毫升(1/4美制及耳)

难道厚度也用这个单位???

楼主:
仅是业界习惯-业界术语

在 PCB设计加工中,常用OZ(盎司)作为铜皮厚度的单位,1 OZ铜厚的定义为1平方英寸面积内铜箔的重量为1盎,对应的物理厚度为35UM。也即将一盎司质量的铜平均分配到一平方英尺的面积上,这时的铜箔厚度称为一盎司铜箔厚度,约合0.035mm。

大概是因为市场上铜是论斤两来卖的,采用质量单位来计算,对买卖双方都要方便很多。

网友B:
业界术语?????

1.016mmX0.01778mm=0.01806平方毫米能流1A电流?如真是这样1平方毫米就可以流过55A电流!? 全世界的铜买给谁呀?

网友C:
电工经验数据!

电工学上的经验数据是1平方毫米铜线可通过10A的电流!
要通过1A的电流得用0.1平方毫米铜线!

网友D:
请问 20mil ??us 1A

俺的老大说  40mil   1.5盎司  走1A

楼主:
虚心,耐心,开心在21IC论坛

小结下吧:

对于功率器件(例如FET,TRAIC,RELAY,功率三极管等)的走线,在计算好额定电流值后,综合考虑如下几条后确定走线宽度:

1、确定你的供应商所能做的铜箔的厚度;优先按厂家默认厚度,任何加厚要求均增加采购部的负担和成本;

2、按IEC/3C/UL爬电距离和电气间隙要求条款设置你的布线规则,在能布通的前提下,走线尽量宽,越宽越好;当然,至少要满足1楼引用的老外的老牌PCB工程师提供的经验数据:

A、宽度为0.01英寸(0.254mm,10mil),厚度为1.5盎司(0.0525mm)的导线可承载电流是1A;

B、宽度为0.04英寸(1.016mm,40mil),厚度为0.5盎司(0.01778mm)的导线可承载电流是1A;

C、其余电流,厚度,宽度按此类推;

3、当由于种种原因,实际设计时主要是因为机构空间限制(例如汽车电子,家居照明等)而无法采用满足2的线宽时,则采用1楼最后陈述的裸露铜的办法,当然,走线还是要尽量的宽,至于届时叠加多厚的焊锡,则要和你的制造部,质管部一起然后按标准条款里的温升标准来确定了!

别人的经验只是指导和参考,工程实际还是过了标准条款拿到证书为正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