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将portel里面的原件库转到AD6里面去

楼主(2009-02-11):
各位高手:
  请教一下怎样将portel里面的原件库转到AD6里面去;portel里面自己做的原件库是原理图与PCB库分开的,都是在一个DDB文件里面,怎么才能拿到AD6里面来用呀!

网友A:
呵呵

你将99SE库里面的原理图和PCB元件库导出来,然后用AD6直接打开,然后保存为6.0的格式就OK了.

网友B:
在99下导出SCH文件,AD6直接打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