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挖掉地层某一个区域的铜皮?

楼主(2009-02-18):
是不是在这个区域放一个焊盘就可以?

网友A:
放个网络不一样的东西,重新铺铜,然后删掉放的就空了

楼主:
这个操作是不是对正片层管用?

内部的负片层删掉那个东东之后会自动填上铜皮的吧?

网友B:
00说的是正片,
电源和地在分割选项有,想挖哪挖什么样子,自己画就可以了~!

楼主:
分割出来的区域还是有铜皮的吧?

这个区域可以选择连到不同的网络或者干脆不连。我想把这块铜皮挖掉不要了。

网友C:
place->keepout

在需要挖的那一层:
place-&gtkeepout-&gt选择你需要挖的形状就好了,重新铺地也不会影响

网友D:
在禁止布线层画出来

在KEEPOUT里画出来就可以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