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protel 中PCB不能整板显示

楼主(2009-02-25):
如图所示:protel 99se 中画完PCB之后,点击V/F ,不能整板显示,下面好像有东西,可是缩小之后又看不到,难道有隐藏的字符??请高手出来指教一哈,多谢!

网友A:
毫无疑问,有东西……你可以把所有层勾选上再看看

楼主:
多谢,还是不行

选中所有层,但是还是没看见....

网友B:
俺有个办法

先全部选定----把你keepout框内的去除选定----剩下选定的全部删除----OK~!

楼主:
有点想法,还是不行

Edit/Select/All,选中所有
Edit/Deselect/Inside Area,不选中keepout框内的
Ctrl+Delete 删除选中的
还是不行....

网友B:
那外面就不是有器件,你看看分割层

网友C:
新建一个pcb文件

把你的图选中,复制到新的pcb文件中

楼主:
双层板没有分割层吧

楼主:
新建PCB之后,复制,可以。但是网络节点都没了....

网友D:
这是PROTEL99SE的BUG 没有办法,但不影想加工

网友E:
LS对!

谁让你不是正版的!呵呵

楼主:
哦,不影响加工就OK了

网友F:
应该是从CAD导入PCB时就存在问题了,

建议你用9楼的方法.

楼主:
正版protel 99se 不存在这样的问题吗

在正版的protel 99se中,当将PCB复制到一个新建的PCB文件时,网络标号还存在吗?

网友B:
杂会没有呢

咱用的99大多是D版的吧
特殊粘贴试一下

网友A:
protel不分正版盗版。用特殊粘贴就可以了

保留网络标号和元件标号都没问题。

楼主的问题一般是画元件封装时没设好坐标原点,造成一拿元件出来,元件就飞到边界外了……

楼主:
多谢各位,搞定

先建一个新的PCB文件,然后复制原PCB文件,选择特殊粘贴,OK!

网友B:
呵呵,不枉一番努力

应该不是16L所述,是那样的话俺在4L的办法可以解决,实践过。
等LZ找到问题原因,记得要发上来噶~~

楼主:
没的问题,找到原因发上来

到目前为止,原因还不清楚,相信一定可以找到问题所在的!!

楼主:
解决方法找到

将原来的PCB整板选中,V/F显示,然后拖动PCB到视图的中央,慢慢调整,最后可整板显示。如图所示:

网友B:
这是杂回事。。。

网友G:
粘贴是用paste special

复制粘贴遇到没有网表的情况。
粘贴是不要直接Ctrl+V,用菜单里的Edit-->Paste special命令,就可以把网表同时复制过来了。

网友H:
如果是线或点造成的

就用区域选择,选择板框以外的东西清除之
还有一种可能是元件的问题,有的时候是元件属性不显示但实际它在外边呢
如果都不是那就是bug造成的,那就save as试试吧,不行就用上面说的特殊粘贴可以解决

网友I:
可能原因是某一个元件封装引起了,致使按V/F时不能整板显示

网友J:
可能是元件建库时,没有定好坐标原点引起的

网友K(2014-05-07):
用“edit/select/all”,选择所有的内容,然后移动选择的内容,直到将看不见的区域也移动到可视区域内,然后将板外的东西选择后进行删除即可。

网友L:
专业PCB板打样50元/款,最低48元起

深圳顺易捷科技有限公司网上ERP系统计算价格和下单,方便快捷5分钟完成
(单面PCB板12小时,双面板24小时,多层板72小时加急打样)
1. 单双面板 5*5CM以内的,pcb打样50元/款;
2. 单双面板10*10CM以内的,pcb打样100元/款;
3. 多层板 10*10CM以内的,pcb打样400元/款。